CQ42开机电流1.2不开机

楼主(2015-08-25):
CQ42 I3 ati显卡 板号DA0AX1MB6F1 开机电流1.2 南北桥二合一型号为:BD82HM55

网友:
然后呢,,我在找这个BIOS

网友(2015-10-07):
我也有一台,也是差不多的电流,以为是显卡,换了,还是这个电流,晕死了,

网友:
搞好了,分享下吧,楼主

网友:
我的1.5a不亮

网友(2015-11-08):
搞死了,我的也是1.2左右不显示,电吹风加热一下可以显示,风扇一锁上就电流1.2了,加焊过显卡,换过显卡,加焊过北桥,还是一样。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锁上风扇肯定不显示,电流1.2.不知道哪里虚焊了。

网友A(2016-01-07):
bios有吗 发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吗 发我一个

不好意思,没有保留

网友(2017-08-29):
有没有弄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