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B4450S开机亮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5-08-25):
这台机器拿到的时候就是开机掉电裸板测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候又正常,不掉的话进系统可以正常使用,反复多试几下故障更明显,此机很新没图纸  ,刷过BIOS换过内存,此机器南北桥CPU是合在一起的,现在没什么思路希望各位给个意见或者建议,有没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指教下   班号是LB4450S,在线等

网友A:
把3V5V待机电感后面各加个电容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3V5V待机电感后面各加个电容试试呢

试过没用,故障依旧,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谢了哥们

网友C:
把开关所有的外接全部去掉,纯裸板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没用,故障依旧,还有没有其它办法,谢了哥们

以前HP511有个通病到开机画面掉电,把待机芯片51125换了就好了,我也曾遇到过,要不你试试,还有就是CPU供电是不是加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开关所有的外接全部去掉,纯裸板点试试

除了CPU内存没拿掉其它都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HP511有个通病到开机画面掉电,把待机芯片51125换了就好了,我也曾遇到过,要不你试试,还有就是CPU ...

待机芯片我到时没换,CPU滤波电容我加了,我用示波器测电杆没有杂波很平的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