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腐蚀严重伴有灼烧5753p

楼主(2015-08-25):
一开始是去皮 试试能不能使其不短的 结果效果不咋地 但是露铜那儿烧鸡会发热 于是想烧断  烧着烧着电流还真降下来了 但是加大电流直接喷火了 那儿绝缘层下面的线貌似发黑了 之前没有黑的 看来就是那儿喷火了的  现在直接对地 0.4V的电压 3A的电流烧 已然没有了温度 全板一点点温度都没有 什么情况 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还是板层中短路,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板层中短路,直接换板子吧!

................................我都换N多芯片了 誓死修好它 反正没事做了 嘎嘎

网友:
研究下可以,要是修机还是直接换吧。

网友:
好吧!那祝你好运!早点修好!

网友C:
那么执着。祝你好运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修好了能坚持多久?

网友D:
看样子修的希望不大,肯定是板层中间断路了,换主板吧,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E:
楼主肯定还是板层短路你用刀再割一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肯定还是板层短路你用刀再割一割

目前已经修出3 5V 了 但是我是隔离了后面 后继 3 5双短路 忧伤啊 进水机器 前面的我扩大范围了 又割了一下 因为呢 我按 露铜的那块地方 电流会相应的减少 所以还可以救活的 我就一点点的割 然后就好了 我现在去修后面的短路了

网友:
板层短路只能试试刮骨疗毒,要是在这个地方重要的线路很多久麻烦了,祝你好运

网友:
很显然板材短路了,想修就是要花时间!刮骨疗伤!

网友:
这个板子就算你这次修好,但是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F:
我上次碰到Z480就烧成这样子直接放弃了

网友:
烧吧, 死马当作活马医,一直烧到不短路

网友G:
楼主很是执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祝好运。

网友H:
{:4_106:加快修好,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H:
{:4_106:加快修好,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这小伙就做我边上 大家说我该不该打他呢 在我帖子里混下载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是执着,死马当活马医吧,祝好运。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都换N多芯片了 誓死修好它 反正没事做了 嘎嘎

精神可嘉,挖到不短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执着。祝你好运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修的希望不大,肯定是板层中间断路了,换主板吧,修好也不稳定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碰到Z480就烧成这样子直接放弃了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神可嘉,挖到不短为止

谢谢 研究研究提升水平好啦  修机器是为了赚钱 但是也有人是为了兴趣

网友:
上次也遇到地一个,直接把连那的一片铜板都断了,然后就好了。

网友J:
做维修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专研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维修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专研技术,

是有的人 不是全部

网友K:
楼主求分享修这个板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这个之前修过的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哇哈哈哈哈 YES V587帅

楼主很棒,楼主万岁。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有线网口也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求分享修这个板的过程

发个帖子要个把小时呢 ~  没什么技术含量的 运气好罢了

网友:
这个要刮肯冲出去

网友L:
这样干 不行啊    还是挖一下吧   等你烧断  别的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干 不行啊    还是挖一下吧   等你烧断  别的也坏了

都修好了 哥哥 过去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