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联想L-IG41M的BIOS 附维修过程

楼主(2015-08-25):
接到一块联想主机,客户说开不了机  插诊断卡不跑码 初步判断是主板,然后报价50 客户说修....拆机  查供电...结果都正常,那就刷BIOS 这是二代内存的G41找半天找到了几个bios刷上都不行.....
无意中测CMOS跳线为0V(当然是开机测的)论坛说这块主板SB坏得多...SB把跳线拉低了
那就换SB 一个换上通电SB滚烫!郁闷...换上第二个...不烫了 上电开机测跳线有3.3了
上CPU也跑码 但跑2A就掉电 ????换内存直接就D4 报警....怎么回事?
想想我都干了些什么...也就刷了BIOS和换桥啊...咦..不对  BIOS!!
果断刷回原机BIOS后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注:论坛上的bios大多是三代内存的..没标注  我想坑了不少人 特地上传一个给大家 不谢! 哈哈

联想L-IG41M REV1.1 DDR2 OK.rar

网友:
忘了一件事...换SB前给客户说了情况..建议换板,但客户说必须用原来的主板,因为有加密狗...然后我报价120,客户说没关系我给你150 只要修好.....唉 现在这种人很少的呢

网友:
不错,这样的客户越来越少了。

网友A:
客户够意思,修起来心情就不一样,我也有一张,才接的,是三代1.0的,也一样的现象估计也是桥挂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好吗,谁知道这个好不好用啊

网友:
   150 两个南桥也挣不多少 还赶上客户好说话 很不错

网友:
这中桥坏的很多,今天来了两台L-IG41M 都市不跑马,,,跟你说的一样,现在不知道是拆桥直球还是换新的

网友(2015-10-07):
我的刷了也一样 看来明天要干桥了。

网友:
我的 换了桥 怎么就报警呢 不过内存 我去了 难道桥没换好

网友:
这么贵的BIOS ,抢劫啊!

网友(2015-12-21):
感谢大神,正好用得上

网友:
还要5分,太过了

网友:


网友:
解决联想G41主板 L-IG41M(Thinkcentre M6000t) bios升级

网友(2016-01-27):
楼主,你是说南桥把跳线的3V电压拉低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够意思,修起来心情就不一样,我也有一张,才接的,是三代1.0的,也一样的现象估计也是桥挂了。谢谢楼 ...

是自动通电 没复位没时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动通电 没复位没时钟吗?

都几个月了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