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挡2A代码维修

楼主(2015-08-25):
第一次发帖,不好的地方请指教

先上整板图

同行拿来,没说问题就走了。上电测试,能跑码。跑的很快的时候突然就重启了,拔掉小12V,不重启,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加焊无果,直接换掉

跑码很顺利到2A,不亮机,What are you弄啥呢?插了张独显还是2A,第一次遇到档码2A。挡代码直接来个少林十八摸。嗯?没有发烫的。
按照老徐说的挡码拆外设,网卡优先,先吹掉网卡

就出现下面这种情况

好吧,收工

下面附上IO和声卡芯片图,老徐教的,说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A:
技术不错呀。帅哥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呀。帅哥和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看似轻松搞了一上午了..

网友:
还好 加分吧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冒昧的问下你是用手机还是相机拍的。这么清楚

网友C:
楼主此板自动重启怎么修呢

网友:
看来你上课很认真

网友:
2A不是网卡就是声卡

网友:
加焊就好,遇到过,算是通病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冒昧的问下你是用手机还是相机拍的。这么清楚

手机拍的,HTC 不可思议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此板自动重启怎么修呢

我拔掉小12V就不自动重启,就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好了,以前遇到过所以就直接干了

网友:
厉害啊。。网卡坏了么

网友:
基地出来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拍的,HTC 不可思议3

是的拍照效果不错

网友:
恩 看似简简单单  却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

网友:
手机效果不错,给你加分了。最后一张图做什么用,怕以后遇到少件的做对比用吗

网友:
夏天真是好日子  网卡duangduangduang

网友:
2A按说 到显卡了,了了数语,其实中间费了好多时间和精力,查了无数资料,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能跑码,一会重启。拆掉12V的接口,不再重启,这可以判断是CPU的供电问题,你对芯片进行了加焊,但没用,为什么这就这么肯定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厉害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我来问一个问题:拆了这后你们如何做?1,外加网卡吗?2,同芯片代换?你们选择那一项?客人一定要修到原机一样,同芯片代换没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信不信?代换10个没5个能修复好的!!要面对实战,不是修跑码就好了。高手们指点一下,愿听听你们的后续做法!!

网友:
加分了  请问台式机用什么看电流呢?

网友:
这手机拍照效果不比肾6差呀。

网友:
楼主内力果然深厚!以后必成大气啊!

网友:
一般挡2a我都以为亮机了,会刷BIOS,看来我的思路还有问题啊

网友:
跑码重启,跟CPU供电有关?

网友:
网卡加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问一个问题:拆了这后你们如何做?1,外加网卡吗?2,同芯片代换?你们选择那一项?客人一定要修到原机 ...

都是外加网卡,基本上不换芯片。换了也不一定好,还有其它相关联的元器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呀。帅哥和

不错,老弟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个问题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这么轻松就换下了电源管理芯片,请问楼主这些常用IO 电源管理芯片在哪里进的货呀,我现在想换个零 ...

废板子拆的,芯片淘宝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这个板子橙色不错,维修心情好很多的

个人习惯,修之前先刷干净,说不定运气好就被刷好了,哈哈

网友:
噢,我现在也是自己在摸索维修,不知你有没有好一点的学习方法?

网友:
小白认真学习来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基地出来地就是不一般啊,高手

网友H:
不错啊,几乎秒杀!图片也很清晰,用什么手机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啊,几乎秒杀!图片也很清晰,用什么手机拍的?

HTC 不可思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