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检测与修复

楼主(2015-08-25):
  DiskGenius本软件提供了磁盘坏道检测功能及有限的坏道修复功能。要使用本功能,点击“硬盘 - 坏道检测与修复”菜单项,程序弹出如下对话框:

  请首先选择要检查的硬盘,设定检测范围(柱面范围)。点击“开始检测”按钮,软件即开始检测坏道。发现坏道时会将坏道情况显示在对话框中。如下图所示:

  检测过程中遇到坏道时,检测速度会变慢。检测完毕,软件报告检测到的坏道数目。

  检测完成后,可以通过点击“保存报表”按钮,将检测结果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中。以备查用。

  如果要立即尝试修复刚刚检测到的坏道,可点击“尝试修复”按钮。软件显示下面的提示:

  重要说明:坏道修复会破坏坏道附近的数据!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先对磁盘数据进行备份。如果坏道区域存有重要数据,请不要用本功能修复坏道,而应该将硬盘送到专业的数据恢复中心恢复数据。坏道修复会破坏数据,而不是恢复数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坏道都能修复,本功能可以修复的坏道种类有限。

  为了数据安全,建议不再使用已出现坏道的磁盘。即使坏道已经修复。尤其不要在其上存放重要数据。

  如果没有进行过坏道检测,或者运行本软件之前用其它软件进行过坏道检测,为节省时间,也可以在不检测的情况下直接用本软件修复坏道。

  如果修复成功,软件会在检测结果中报告“已修复”:

  修复完成,软件报告已修复的坏道个数。请实际检测修复结果。

网友:
硬盘都可以修复,学习了

网友:
pe内的扫描工具不是也可以修复么?

网友:
大面积坏道能修复吗

网友:
和mhdd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