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不断重启

楼主(2015-08-25):
无解啊 不断重启 不能引导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进PE会吗,内存 硬盘 系统都试试 再考虑其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PE会吗,内存 硬盘 系统都试试 再考虑其他

不能引导 不能启动 就这样不断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引导 不能启动 就这样不断重启

下面大神指导吧  我的话会动桥的 最少加焊试试

网友:
进BIOS 恢复试下

网友:
恢复过了 会不会bios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C:
先下载个BIOS刷试一下。不行可能的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下载个BIOS刷试一下。不行可能的南桥的问题。

南桥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导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啊 这不断重启 u盘系统多启动不了

网友:
南桥出问题啦

网友:
南桥吗? 这个是新机器 南北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