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分区误装系统《还没有解压》数据能恢复吗?

楼主(2015-08-25):
如题笔记本硬盘的最后一个分区195G 误装了系统没有解压
里面的资料什么的还能恢复出来吗?

网友:
看情况了,NTFS分区就有点困难了,FAT32分区的放话就可以,可以试一下,有数据恢复软件是否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恢复回来   用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应该已经有覆盖了

网友:
问了下客户有备份,谢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
己经复盖了一部分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运气好可以搞出来,可能性不大。先恢复

网友:
可以  用PE 里的 DISKN 那个 就可以   或者  下载个回复软件  也行

网友:
能恢复部分,全部是不可能了。

网友(2015-09-26):
楼主只要没要覆盖原文件的硬盘区域,还是可以恢复的,但要找到好的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覆盖的就没办法了,没有覆盖的还有希望,慢慢扫描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