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限制迅雷的上传和下载速度

楼主(2015-08-25):
   有的用户是与他人公用一条宽带线的,如果使用迅雷进行下载的话,会严重影响到其他人的网络速度,所以应该自觉的限制一下迅雷的上传和下载速度,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推荐:win7旗舰版系统(http://www.xitongcheng.com/win7/qijianban/)

1、打开迅雷下载,在开启我们的下载任务以后,点击底端的“下载优先”切换为“自定义设置”;

2、在最大下载速度和最大上传速度里面输入速度值,这个速度不要太大,下载速度以实际最大的一半或是1/3为好,上传速度设置位30左右;

3、对于共用宽带的人来说,有些时间段是可能不方便下载,我们可以将这个时间段的下载速度限制下来,在限制完以后点击自定义时间段,输入需要限速的时间段,比如这里的17-20点;

4、除了上述的位置可以设置外,还可以打开系统配置,点击下载设置,将模式设置位自定义模式,这样就可以和前面进行一样操作;

5、如果限速效果不太好,或是找不到限速的功能,按照下面方法操作,右击3 6 0的加速球,选择“看网速”;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7_article_10946.html文章链接

网友:
自己电脑,好像没有必要限制吧,感觉,限制同一局域网其他电脑的才有点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