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没声音

楼主(2015-08-25):
    索尼上网本,PCG-21212T, 不通电,一般我报价都是,找到问题有把握修好的情况下才报价,拆机发现,保护隔离19V过不去,直接在P管上搭一根飞线,开机显示了,后报价顾客220。顾客砍价到180,也行,装机叫其晚边来取,装好后发现没声音,又拆开喇叭线什么得都装好了,驱动再更新后 ,还是没有声音!求解决方法!

网友:
放一下电试一试

网友:
打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官方现在驱动、先软后硬。实在不行只能换声卡芯片了。

网友:
认没认到声卡硬件,没认到就是硬件问题了。感觉你这个多办是硬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