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装显卡驱动黑屏

楼主(2015-08-25):
客户的电脑换硬盘装系统,装WIN7 只要一装显卡驱动重启进系统就黑屏,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

网友:
碰到显卡坏了的,换个显卡芯片就OK了

网友:
先重装显卡、不行换。

网友:
用原装驱动,再就是显卡爱坏

网友:
先在官网下原装驱动安装一下再说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装了集成显卡进系统黑屏过了1分钟左右亮起来了,再装独显的驱动,后来怎么试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遇到过啊   加焊显卡好了   用不久  植球就没回来了

网友:
重做下看看行不

网友:
如果不行直接换不要犹豫

网友:
就是不能支持高分辨率,故障还是在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打打官网驱动  不行换个显卡把。 这个问题是很纠结得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这个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GHOST的系统或是拿驱动精灵更新的驱动,建议去官网下载对应型号的驱动重新安装,建议安装之前把之前的驱动卸载干净,再重新安装官网的驱动,如果还不行,加焊显卡,再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打官方的显卡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