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42DS60 电源故障修理办法

楼主(2015-08-25):
2014年 2 月,一台康佳 LC42DS60 平板电视,出现三无故障。打开检查,发现保险管爆裂。换上新保险管,开机依然爆裂。遂决定深入查找。沿着电源输入路径查找,发现两个并联的 PFC开关管QF901,QF902,其中的QF901烧毁导通,导致保险管爆裂。
分析: 查QF901:STF13NK50Z 技术资料,发现此管一只就足以承担工作。使用 2 只似无必要。检查QF901及QF902的 PCB 布线,发现驱动电阻过大,地线回路过长,过细。
修理方法:拆除损坏的 QF901, 把剩下的 QF902 的驱动电阻减小50%, 加粗QF902 源极到驱动 IC 的地线。换保险丝。
修好之后,开机试验,一切正常。目前已经使用了 1 年多了。

网友:
太厉害了,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啊,这也能改,想知道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啊,这也能改,想知道原理啊

我设计过开关电源,并且投产了,产量十几万个。对于MOSFET驱动电路有了解。因此一眼就能看出,这块电源板的 PFC 电路有改善空间。

网友:
厉害,高手啊,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过开关电源,并且投产了,产量十几万个。对于MOSFET驱动电路有了解。因此一眼就能看出,这块电源板 ...

真是设计人员啊,论坛有你而精彩,希望再你多发好文,坛友们才会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