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alaxy S III 移动版 (i9308) 全程图解刷机过程,线刷就是简单!

楼主(2015-08-25):
下载安装线刷宝及 三星Galaxy S III 移动版 (i9308) 线刷ROM
首先,点击下载最新版线刷宝,下载安装。
可直接在 线刷包 免费下载 三星Galaxy S III 移动版 (i9308) 线刷刷机ROM

PS
1、下载的 三星Galaxy S III 移动版 (i9308) 线刷刷机ROM包的 固件号要高于您手机的固件号(部分手机显示为基带号/基带版本,可在“设置”-“关于设备”/“关于手机”里查看到),否则成功刷机后,可能会出现系统不稳定等现象;
2、若已不小心刷到低固件号版本,也没有关系,如没有问题则可以正常使用,若出现无法拨打电话、经常自动关机等现象,只需重新用线刷宝刷到高版本固件号即可;

连接三星Galaxy S III 移动版 (i9308) ,选择相匹配的线刷ROM包,进行刷机
1. 插上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可从选择已下载完成的ROM包,点击“开始刷机”。

2. 弹出是否进行驱动更新的对话框。

刷机前必须安装相应品牌机型的驱动,否则无法刷机。若您无法判断是否已安装驱动,建议点击“是”,同时在“退出前不再提示”打上勾。
若已安装驱动可跳过此步。
3. 显示驱动更新界面。

小白用户可按提示进行操作。安装驱动前请关闭所有不相关的应用软件,以免冲突。同时断开已连接手机,避免安装后需要重启。完成以上步骤,请在“我已完成以上步骤,同意继续”中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
刷机高手可点击“高级模式”,选择相应的驱动进行更新。
4. 驱动安装中

5. 驱动安装完成

6.点击“完成”,进行分析ROM包,连接手机。

7.ROM包分析完成后请按真实界面(下图为演示图)或下方操作步骤中提示,手动操作来进入刷机模式。
a. 断开数据线并将手机关机,等待约30
b. 依次按住 音量-、HOME键(如果有)、电源键 不放,直至手机进入一个警告界面后松开
c. 按一下 音量+,进入刷机模式
d. 连接手机

8.进入刷机模式后自动开始刷机。

9.刷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