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 4.1 暗屏

楼主(2015-08-25):
换过显卡了 屏接口的 一个3VS没有 ,电压是前级一个EN没给 求指导或者有哪位弄到过类似的

网友:
是背光控制没给吧,

网友:
慢慢他的阻值...每组电压量一下.................

网友:
这位大哥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断开这个信号主板到高压板,然后把屏上的3V供电连到高压板ON上,暗屏就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这个信号主板到高压板,然后把屏上的3V供电连到高压板ON上,暗屏就没有修不好的

我想问一下 机器暗屏了   拆开就好了  用了一个多月也没出故障 那里的问题  谢谢

网友:
看看控制管坏了没  坏了直接连接

网友:
飞根线不就完了。。我晕。。没有图纸和点位也无所谓啊  把屏框下了 把屏放下来  连着屏线量 应该是19V没进去  然后就然后了啊 自己看着弄呗 多简单的问题。。。

网友:
屏暗还不好搞妈

网友:
飞线吧,哪个电压少了,就拉哪个

网友:
暗屏换显卡,有点过了

网友:
这么简单,飞根线解决呀

网友:
查前级电路,实在不行就飞线

网友:
暗屛 确定屛是好的情况下 飞电压啊

网友:
我碰到一个,19V供电没出的,飞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