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DM002磁头匹配问题

楼主(2015-08-25):
这种盘匹配磁头除了对型号,PN, 板号,还要对什么? 听说SN越接近越好?

希捷的开盘成功率一直很低,唉。。

网友:
只要 划伤  少    希捷成功率 很高的

网友:
估计是手不稳,造成盘片划伤了

网友:
磁头内圈停靠的 成功率是不如外圈停靠的

网友:
进来看看,楼主说什么都搞不懂

网友A:
DM的盘磁头不好配。用故障盘的PCB放到配件盘上面。通电仔细听  寻道正常  就可以换。希望能帮助你。这里是华军数据恢复工程师为你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的盘磁头不好配。用故障盘的PCB放到配件盘上面。通电仔细听  寻道正常  就可以换。希望能帮助你。这里是 ...

可惜没办法试验了,这个盘刮的挺严重的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论坛需要你这样的,不像有些人,当宝一样藏着捏着。。

网友:
是有些挑头!配头被坑过……

网友:
这个楼主还想修还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9-30):
ST换头看SN  FW  日期 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