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设置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25):
1、需要设置成打印机共享的电脑必须正常和局域网内其他电脑通信
检查方法:大家可使用ping命令进行检查,如打印机共享的那台电脑名是“pc002”,那么大家可直接单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输入“ping pc002”并确定即可。如果ping通就是能正常通信,如果不能ping通就是不在一个局域网内,或不是一个网段。
设置参考图文教程:PING命令排除网络故障

2、打印机必须通电
检查方法:没什么好说的,如果怎么开都没开机的话,请检查电源线是否正常,实在不行就直接报修吧。

3、打印机连接到电脑的数据线,不能有损坏
检查方法:现在一些打印机有些是使用网线根本就没数据线的,而有些是使用数据线来连接电脑进行传输信号的,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大家直接插在电脑中,电脑如果一点反应都没,再换几个接口再试,如果什么反应都没,可能是打印机或数据线有问题。

4、Print Spooler、Workstation、Computer Browser、Server服务必须启动(默认都是启用状态)
解决方法:单击开始菜单中的运行,在运行窗口中输入“services.msc”并确定,在打开的服务窗口右侧依次找到“Print Spooler、Workstation、Computer Browser、Server”四个服务,设置成自动启动,并启动这四个启动即可。
设置参考图文教程:打印后台程序服务没有运行

5、共享电脑未启用guest或更高权限用户(GHOST系统一般都禁用了此用户)
解决方法:在我的电脑(计算机)图标上右键选择管理,在打开的计算机管理左侧依次打开“计算机管理>>系统工具>>酵用户和组>>用户”在右侧找到guest并右键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把“帐户已禁用”前面的勾去掉并确定即可生效。

6、Windows防火墙拦截或未添加例外(可关闭)
解决方法:个人建议直接关闭Windows防火墙即可。

7、系统安全软件拦截(部分杀软或防火墙类软件)
解决方法:关闭或取消拦截,作者没用过一些特别牛的防火墙,只是有些了解,所以就不细说了。

8、组策略编辑器拒绝从网络访问本机(部分GHOST系统)
解决方法:开始>>运行>>gpedit.msc>>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配置>>Windows 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限分配>>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把guest用户删了即可。

9、tcp/ip筛选关闭或未放行(很少出现)
解决方法:在网络邻居(网络)图标上右键选择属性,找到正在联网的本地连接或无线网络连接上右键属性,找到“tcp/ip协议”并双击,d internet协议中单击“高级”,在高级tcp/ip设置窗口中单击“选项”选项卡,并单击选中“tcp/ip筛选”并单击属性,检查“启用tcp /ip筛选”是否勾选中,如勾选就取消并确定回去即可。

10、没有安装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协议(很少出现)
解决方法:在网上邻居(网络)图标上右键属性打开网络连接,找到正在联网的本地连接或无线网络连接右键选择属性在打开的连接属性中单击“安装”,选择服务>>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并确定即可成功安装。

网友:
这是设置的哪些内容,能分类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刚好有用,手里正好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