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5-08-25):
  一客户说电脑能开机就是屏幕黑的没反应。最近也比较忙几周了一直没时间过去给看。今天朋友请客吃饭正好路过,过去给看看,想这简单,应该是内存条氧化了,几分钟就搞定了,所以啥工具都没带。

    过去又是擦内存又是擦显卡,装好后一样黑屏。最后把CPU取下来也处理了下装上还是黑的。折腾了20多分钟,还没弄好,那边朋友打电话催着吃饭,就走了,吃完饭回来时就顺路带回店里了。

    回来后打开机箱用排除法换内存,显卡,CPU后依然黑屏。到这里想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把内存、显卡、CPU装到自己的主板上开机正常。观察他原来的主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主板取出来把东西都装上再开机,发现能正常开机。看来是之前哪块没有装好吧。把原有东西全部装回后问题又来了,黑屏。

   到这唯一能想到就是电源了,换电源正常开机。。原来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本来换个新电源了事了(最近忙的备的货都没有了),还是拆开电源看看吧。打开电源发现有个460uF,200V的电容鼓包了。。取下后一摇里面还咚咚响。然后找个了坏电源,只有560uF,200V的。就换上了。 换上后正常开机。50大洋到手。比换电源成本低客户也可以接受。
   总结:一个小小的电源电容的用处也是很大的。
发贴时已装好所以没办法拍维修过程了。鼓包电容

拆下电容的位置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

网友:
原来的电容怎么会两个不一样呢?按理说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楼主这是将维修进行到底啊,要是我直接给客户报价新的,和旧的价位让客户选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  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李暖宝宝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的路子好野,不走寻常路呀!

网友:
看来也后也可以这样弄,来钱快啊!!!

网友:
这电源看来果真不怎么样,用料简化了许多,还是建议客户换了比较好

网友:
电源引起的莫名其妙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网友:
估计楼主没查换均压电阻,很容易有回头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