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示器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5-08-25):
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电源板电容没有鼓包的,上图求解:

网友:
检查电压。外接灯管,检查高压包,推动管,驱动芯片。不行去保护。再不行该高压。

网友:
接上信号 黑屏的时候仔细观察屏幕 里面是否有图像 如果有 查高压部分 重点查高压部分的二极管或三极管  至于灯管的话  可以通用驱动板点屏幕

网友:
查高压吧,晕~~

网友:
查高压测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都查下、

网友:
背光驱动坏的可能坏大,可以通用板代之。如果代换正常还是亮一下就灭,换灯管吧。

网友:
查高压部分和灯管

网友:
查高压和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按我的估计,这板子你修不了。我也休不了

网友:
查高压吧!! 不行就直接改!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供电板

网友:
检查欠压保护电路与过流保护电路,再检测灯管是否坏了(我一般是检查这个先的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板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