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dynabook R733/E24KR

楼主(2015-08-25):
今天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芝,客户说是从日本带过来的,问题是开机不亮,风扇一直狂转。
检测部分略过,最后检测到是键盘坏了。拔了键盘就亮机,奇怪的是亮机好把键盘接上居然都能用,
这就不懂了。最后换是换键盘好了。
问题

网友:
键盘坏很多奇怪问题 卡系统 进PE卡 装不了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多台了,不同品牌都有,最后是换了键盘好的

网友:
他原来的键盘装上按键。都能用吗。有没有可能进水的

网友:
楼主,这样的机遇到真是百年难得一遇

网友:
这样送钱的好事 怎么我碰不到啊

网友:
这说明原键盘坏的程度恰到好处,处在坏与好的临界状态。

网友:
键盘也有复位啊 有可能这个键盘复位对地拉低了呢

网友:
一般键盘有问题 不代表就是按键问题啊
这个键盘估计不好找

网友:
键盘坏导致不亮机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