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 1.0

楼主(2015-08-25):
F1A55-M LX3 1.0 第一次触发能跑一段代码到4c 4b然后掉电重启跑码00 58 复位灯狂闪 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
BIOS刷过
cpu

网友:
华硕? 好像记得修过一次,内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有点难修

网友:
遇到一个没有搞定

网友:
手头上两款主板复位灯一直闪,一块cpu供电正常,但是芯片烫手,估计是芯片坏了,一块复位灯电压偏低,桥供电不出,跟内存电压偏低,估计是供电芯片问题,芯片刚订回来还没装,你查下会不会有这些现象,还有我发现桥上面有几个电容直接短路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也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