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V:1.1不跑码

楼主(2015-08-25):
这个论坛BIOS好多.到底哪个是好的...你们有谁修过是什么毛病.......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每个都下载刷一次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这能试试

网友:
不跑码,时钟,复位,PCI有复位CPU不一定有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不跑码的  经测量CPU的33引脚的EN信号没有   后来发现CPU供电旁边有一个Q30的N沟道的场管坏了  换了一个 开机跑E9 然后又刷了一个BiOS  开机亮机

10分

L-IG41M3 REV1.1.pdf

5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了一个不跑码的  经测量CPU的33引脚的EN信号没有   后来发现CPU供电旁边有一个Q30的N沟道的场管 ...

谢谢!!!!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修好了

说说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cmos跳冒有电压没有啊

网友:
怎么好的啊。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    没有线索  啊    你做了什么工作   ?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