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N9005漏电20毫安,按开机键没电流

楼主(2015-08-25):
加电漏电20毫安左右,按开机键没电流、怀疑是电源问题、直接换了大小电源,故障依旧、仔细查,查了好久后查到是那俩电容短路拆掉OK了。

网友:
我想要你那个图纸

网友:
我要你那个图纸

网友:
斑斑大人 贡献点图纸出来吧

网友:
这块板子怎么这么像料板?

网友:
  我上次修到过一个进水没基带。。   拆完之后   电流 0.2a   不触发 , 我都吓尿了。。 然后 加焊 大小电源后。。。  好了, 马上装机还给客人。。。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