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开机蓝屏

楼主(2015-08-25):
上周接一个同行的笔记本,是ACER E1-471G,能开机,但是在开机到WIN7 LOGO 时蓝屏,用U盘进PE,才过滚动条要进桌面时,关机了,换了CPU,显卡与南桥,刷了BIOS,换了内存,还是故障一样,现在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支招~~~

网友:
测测各电压是不是稳定,有没有达到标称值!

网友:
检查下供电电路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A:
电压都正常啊,BIOS都刷两个了,现象一样啊~~~~

网友:
多试几个pe有了结果告诉我,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呵呵 有和我一样的了  我的也是这样 不过我的有时开机都开不了,哎都放10天了 这个机器很吊 好多都换板了

网友:
修机器 最怕这种了  要么不亮  这种亮的 都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修到头痛

网友:
这样机子修到头痛 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大电容一下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正修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有谁修好过没?

网友:
刷完BIOS之后重做过系统么?试试改一下SATA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正常啊,BIOS都刷两个了,现象一样啊~~~~

你这个问题在于CPU风扇跟CPU中间间隔之间有个裂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
桥供电出问题了吧

网友(2015-09-24):
换主板搞定,没招了,各位说的我都看了,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