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3不开机、电流40左右摆动松手归零自己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5-08-25):
 小米3正常使用中出现不开机、按开机电流在40左右上下摆动松手归零、如果CPU 双层、那就别修了、CPU 挂了 、不可能是大小电源出问题、如果CPU 不是双层、在确定CPU好的情况下换字库肯定ok、 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电源、别给自己添麻烦去动电源。

 如果米3 不开机、夹电小漏点10或20电压 换掉住电源ok 、如果是在140或160电压定住不动、吹一下字库如果不行换掉小电源基本可以解决、每个电流表达的故障不一样、所以要注意电流反映。

网友:
如果主板一般都换的

网友:
有台MI2不开机.按电源键开机有170MA的电流..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我有台进过水,按开机电流0.002A,松手回零,咋解决啊

网友:
拿分的。。。

ptmanager -3 灌水回复,要珍惜论坛ID啊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下载,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按开机电流在40左右上下摆动松手归零.论坛有个贴说是电源晶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