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闪存颗粒的擦写寿命

楼主(2015-08-25):
  如果用一款固态硬盘做系统盘的话,换来响应速度提升是非常明显的,采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开机速度比机械硬盘快20秒左右。

  目前大多数的固态硬盘使用的闪存颗粒是MLC闪存颗粒,MLC闪存颗粒的实际擦写次数仅为2000次到3000次,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擦写次数并非一次数据的写入读出,一般来说,固态硬盘的寿命就是指固态硬盘数据写入量,而消耗固态硬盘寿命的最大原因就是在于数据写入时,写入放大因子对闪存的影响,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算出一块固态硬盘的寿命:

  固态硬盘寿命=固态硬盘容量*擦写次数/写入放大因子系数

  写入放大系数民用固态硬盘大都约等于1,举个例子,一个128GB固态硬盘的擦写次数为3000次,那么它的寿命算出的结果为384TB

  对384TB的结果数字没有概念的话,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你家的宽带为4Mbps,你的电脑24小时开机不间断下载,需要约24年才能耗尽384TB的容量,所以擦写次数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完全不用考虑。

网友A:
固态一旦坏了 是不能修复 一些重要资料全部无法找回。。。相对价格也贵。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机械盘

网友B:
一般固态硬盘不会坏的

网友:
固态做系统引导盘,机械的做数据储存盘。

网友:
固态硬盘寿命 倒不去管他 ,等你用了几年  差不多 也该换电脑了 ,,,,,,,

网友C(2016-09-18):
引用 网友B:
一般固态硬盘不会坏的

坏的非常的多!多不举不胜举

网友:
肯定用不完的 除非你一天到晚的拷东西

网友D(2016-11-22):
我这就有一个坏了 才用半年

网友:
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固态不是很不容易坏了么?

网友E:
这玩意儿坏了不好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坏了不好修吧!!

如果是颗粒坏了的吧可以更换,别的也不太坏

网友F:
这样的固态硬坏了是不是找不回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就有一个坏了 才用半年

那得看牌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固态硬坏了是不是找不回资料了?

很难找回的

网友G:
颗粒坏了的吧可以更换,主控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颗粒坏了的吧可以更换,主控也可以啊!

没有换过,但是换过以后肯定数据就没有了吧

网友(2017-05-19):
引用 网友C:
坏的非常的多!多不举不胜举

研究研究怎么修

网友:
坏的非常的多!

网友:
坏了那就更换吧,

网友:
能认盘分区分不了什么坏了

网友:
现在没人能修固态硬盘,我这坏的也挺多,但是有回收坏硬盘的。应该研究研究怎么修啊。

网友:
速度快就行

网友(2017-08-08):
引用 网友A:
固态一旦坏了 是不能修复 一些重要资料全部无法找回。。。相对价格也贵。    我还是喜欢传统的机械盘

坏固态高价回收。有意加V13537641146

网友:
因为知道固态硬盘的唯一缺点 那就是文件丢失无法修复 所以 我只当做启动盘来用

网友:
说实话 固态硬盘坏的确实挺多的 心里都快有阴影了

网友:
原来这样啊,学习了,高手啊,擦写次数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完全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