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电池接口定义及充电原理

楼主(2015-08-25):
  手机的电池接口与充电功能,是在手机维修中,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的部件,尤其是苹果设备,因为电池内置结构,在出现意外情况时,如手机进水等,经常会导致出现一系列与电池和充电功能有关的故障。我们要想修好这样的故障,那么对电路原理的深入了解,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看电池接口部分,在iPhone5中,看图纸电池接口一共是8个针脚,而实际的接口,对称的针脚是直连的,如2脚和1脚是连在一起的。8脚和7脚是电池供电的输入,最高的电压,不能超过4.2V,低于3.5V将停止充电,必须拆下电池激活才行。5脚6脚是电池电量检测,如果这个脚断路,那么会出现在开机时可以识别电量,但是进系统后,电量不会变化,重新启动后,电量才会识别出真实电量,但是在系统下不会变。3脚4脚:电池温度检测,这里连接的是电池内部的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如果此脚断路,那么电池温度将无法识别。1脚2脚为地线。

  如上图所示,主板为电池充电部分,是通过P沟道MOS管Q4来进行的,有电源管理芯片U7负责控制,C272上的供电,为尾插输入进来的USB5V供电电压,输入给电源芯片U7,经由电源芯片后,产生PP_VCC_MAIN,发给主板及电源芯片本身,其中一路发给充电MOS管Q4,Q4的开启,需要电源芯片通过C1点BATTERY_SNS信号检测到电池的电压,通过J1J2点检测充电电压信号:USB_VBUS_DETECT,然后从C2点发出驱动信号,开启Q4。其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出现断路或虚连,都有可能导致相关故障。所以在维修中,要注意仔细检测判断。

网友:
好东西,刚好想学搞苹果手机

网友:
写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2018-01-12):
好东西,刚好想学搞苹果手机  好东西,刚好想学搞苹果手机

网友:
感谢分享,少见有这么详尽的分析,谢谢

网友:
手机的电池接口与充电口,是在手机维修中,比较容易出现故障的部件,尤其是尾插坏得多

网友(2018-02-11):
学习了,还有温度检测的检测脚没讲到

网友:
这里果然有干货,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专业分析啊 苹果手机的电池接口拆不多都是这样的定义的吗

网友(2018-03-25):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太牛逼

网友:
如上图所示,主板为电池充电部分,是通过P沟道MOS管Q4来进行的,有电源管理芯片U7负责控制,C272上的供电,为尾插输入进来的USB5V供电电压,输入给电源芯片U7,经由电源芯片后,产生PP_VCC_MAIN,发给主板及电源芯片本身,其中一路发给充电MOS管Q4,Q4的开启,需要电源芯片通过C1点BATTERY_SNS信号检测到电池的电压,通过J1J2点检测充电电压信号:USB_VBUS_DETECT,然后从C2点发出驱动信号,开启Q4。其中的任何一个位置出现断路或虚连,都有可能导致相关故障。所以在维修中,要注意仔细检测判断。

网友:
不错的东西,对苹果手机维修非常有用,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介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积累经验,快速学习iphone系列经验,赚更多的积分,下载更多资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在这里快速回复#快速学习维修经验赚取积分

网友(2018-06-12):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56脚电池相关信息都在这里

网友:
这是真正的干货,我就想知道四个字是怎么发出来的,其实是加的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