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黑屏维修思路

楼主(2015-08-25):
解决进水不是很复杂,仔细研究电路都可以搞定,前提芯片u1502问题除外

1.首先检查有没有短路,在主板不开机的情况下检测,C1522  1597 如果没有证明u1502损坏,这两个电容十核L1503升压线圈一起的,检测有没有电压。

2.检测D1501有没有18.5V 的升压,没有可以肯定是1513或1501损坏,有电压直接从C1513飞线至  FL2024显示屏一脚。当然我这台是更换D1501好的、

网友:
是不是啊   怎么办

网友:
“.首先检查有没有短路,在主板不开机的情况下检测,C1522  1597 如果没有证明u1502损坏”,没短路是好事啊,为什么说U1502坏,这句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