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数据被病毒删除了如何免费恢复

楼主(2015-08-25):
  数据存放在移动硬盘,然后在使用过程中被病毒感染,从而导致数据丢失,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移动设备因为病毒而导致数据丢失的问题是日常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移动硬盘与U盘大同小异,只是移动硬盘的体积大些,内存大些而已,但是容易中毒的本质却是一点都没改变,而中毒便是其中数据丢失的一大主因。移动硬盘作为存储设备,无法与电脑中的硬盘一样可以自主进行数据备份操作,它们只能连接到电脑上在从电脑中备份,这种方式稍微麻烦一些,所以很多用户都不愿对移动硬盘进行备份。移动硬盘作为存储设备,很容易因为各种问题而导致其数据发生丢失,当数据因病毒发生丢失时我们该如何恢复呢?

  MiniTool数据恢复工具是一款功能全面实用价值高且完全免费的数据恢复软件,能充分解决大家移动硬盘丢失数据的烦恼,软件能够恢复包括:硬盘本身故障、硬盘误格式化、硬盘分区丢失、人为误删除、系统清理不当等多种情况下出现的数据丢失问题。

  注意事项:
  移动硬盘数据丢失之后,一定不要往移动硬盘中存入任何一个新的文件,存入新的文件会造成数据被覆盖,很有可能就导致数据再也无法恢复出来。另外在发现移动硬盘出现病毒后,应及时对病毒进行清理,以免更多的数据发生丢失。

  使用MiniTool数据恢复工具恢复病毒弄丢的数据

  安装好“MiniTool数据恢复工具”后,双击桌面上的“MiniTool数据恢复工具”图标,就会来到它的主界面:

  选择“分区损坏恢复”模块。

  这时,你需要知道病毒具体攻击了哪一个分区?分区中的什么格式的文件丢失了?然后选中这个目标分区,点击界面旁边的“高级设置”来对指定文件进行扫描。

  例如:我们只需要恢复该分区中丢失的Word文档,那么勾选该格式后,点击“确认”按钮,返回到扫描界面。

  这时,点击旁边的“完全扫描”按钮,来扫描病毒攻击后的分区。

  选择一个与之前分区最为相似的分区,然后点击旁边的“显示文件”按钮,来到恢复界面。

  勾选需要的文件,再点击“保存文件”按钮,将这些找到的文件保存到新的存储设备就可以了。注意:千万不能保存到刚才扫描的分区中。

网友:
这种好用得很

网友:
先找来用用,没用过

网友:
盘没坏都可以用软件恢复

网友:
没用过,先找个教程学一下

网友:
凌霄宝殿,玄德看着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轻抚着雌雄双股剑,感慨道:“当初,我给你这把本命神兵时,根本没指望你能把它们成长多少……毕竟,你当时只是个卖草席的,没有多少钱买材料。
他深深凝视着玄德,发现自己真是看不透他了。
玉皇大帝摇了摇头,“没想到,你竟然能把它练到到了这个地步,甚至已经有了轩辕剑的九成威能!……和轩辕剑相比,只差那一线!”
玄德依旧不言语,只是静静地等玉皇大帝说完。
“厉害!厉害呀!”弃火啧啧赞叹,“要是能再提升,那岂不是又一柄绝世好剑?”
玄德沉默。这些,他都知道。 “不过……”玉皇大帝话锋一转,“想要突破这最后一线,难,太难了!……你的剑,融会了你的五条最强之道,所以需要用五种本元神焰炼制几十年,才能成为轩辕剑一样的存在。”
玉皇大帝看向玄德,却发现他的神情没有什么变化。
玉皇大帝忍不住说道,“这五种神焰,分别是水晶焰,混元焰,风落焰,天星焰和西斯焰。……除了第一种我有,剩下四种都极为罕见难得,连你祖宗刘邦都不曾拥有!!……你明白吗?”
玄德冷冷地看着玉皇大帝,缓缓开口道,“后四种,我都有。……只差第一种了。”
玉皇大帝一下呆住了。
怎么可能!?
那四种神焰……他怎么会有!?难道是孔明?
玉皇大帝抬起头,忍不住问道, “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水晶焰?”
玄德点点头,说道:“不错,我来就是为了水经验。”

网友:
读不出的盘是不是都必须开盘恢复了?

网友:
先下载试试  , 固态硬盘  也可以  用吗

网友:
迷你兔。软件界面似曾相识。

网友(2015-10-08):
和那个超级工具好像...你这个是要收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