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改成电脑,电视两用机

楼主(2015-08-25):
我有一块液晶屏,屏型号HT17E13-100,在网上买了套板,想改成电脑电视两用,并带USB接口。
电源板是:施乐迅S750
信号板:T.vst59.0
组装好后开机白屏。
这是哪有问题。要如何检测?

网友:
屏供电电压跳帽插对没

网友:
我就碰到过屏线供电跳帽插错白屏。

网友:
屏线供电跳帽是5V

网友:
我之前组装了一个,接线什么的只要没问题,就检查屏线,我的就是屏线不一样重新买了一根才可以,反正不是显示器里面用的那个屏线

网友:
程序和接线没问题,屏线质量也要考虑下。

网友:
你是说屏线的质量不行?换根屏线?我这有液晶屏的辑逻板的图片,帮看下配双八屏线有没有错。

网友:
程序对的话应该是屏供电,屏供电5v如果也正常,就要找专业点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