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48a-LED的维修过程,通病解决不了的都来看一下,让你少走弯路,一步到位。

楼主(2015-08-25):
        接一优派VA1948a-LED,客户描述开不了机器黑屏,偶尔能开机但是时间不长又黑屏。观察现象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键没反应,(非暗屏)。拆机检查,两块板,电源一体板和驱动板,很干净无电容鼓包现象。电源一体板上各电压输出正常,按键板上各按键也正常,怀疑是驱动板引起的电源指示灯不亮。到论坛兜了一圈,哇!原来这个机型有通病。也不多想了,按通病检修吧!论坛上下程序,悲催,下了几个程序都刷不进,看到同胞们有很多是这样的问题,有说是芯片坏的,有说是编程器太破的。行,咱认了,不折腾了,直接×宝上买了个驱动板换上(不贵)。板子到货,直接上机器,插电源,有戏!电源灯亮了,按开关,灯灭,再按开关,灯没亮,再也不亮了,然并卵!傻眼了!定下心来,仔细分析,电源板各电源正常、驱动板也换过了、按键板也查过了,看了一下外壳,还有一个电源指示灯的小主板,难道这个上面有问题?拆下小主板,没几个东西,逐一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其中一个二极管(ZD006)有漏电现象。看了一下这个二极管是对地的,就直接把它去掉了。重新插上各主板,上电试机,显示器正常点亮,正常关机,此机修复。
      发此贴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不要浪费本钱,毕竟赚钱不易。以后碰到这种机型的可直接检查电源指示灯小主板上的几个对地二极管,也许就能秒杀!还有就是那些刷程等各种无法修复的不妨检查一下这个地方也许有意外的收获!
集体回复一下,那个二极管我用红箭头标注出来了(zd006),方便大家寻找。这个二极管是直接接地的,具体作用到底是稳压还是保护不是太清楚,我去掉了,各按键正常使用。

网友:
正好用上 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发光二极管还是 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去掉了 不用把另外两个脚相连?

网友C:
拆掉不装也没事的啊。  是吧。。l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不装也没事的啊。  是吧。。lz

我是直接拆掉了,正常使用,各按键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了 不用把另外两个脚相连?

这个二极管是直接接地的,如果再把那两个脚相连的话就等于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发光二极管还是 稳压二极管

不是发光二极管,是图中的红箭头标示二极管。

网友:
找一个稳压二极管装上去可能会好些。

网友:
的确需要经验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发光二极管,是图中的红箭头标示二极管。

一端接地的二极管,那就是稳压二极管了,楼主

网友:
这个2级管一般人不注意到,谢谢提醒

网友:
我觉得稳压二极管好些

网友:
你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哦  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厂家为什么要浪费资源呢?唉……

网友E:
从图上看,标号是二极管但是焊接的像是电阻或电容不像二极管啊!!二极管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怀疑是按键漏电所致吧、或者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标号是二极管但是焊接的像是电阻或电容不像二极管啊!!二极管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怀疑是按键 ...

不要怀疑确实是二极管,而且确实是它漏电,去掉它有以后显示器就正常了。

网友F:
楼主是怎么觉得那个续流2极管他是有漏电的感觉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怎么觉得那个续流2极管他是有漏电的感觉的呢?

在路测量正反向有阻值,拆下来测量正反向有阻值(没有击穿)

网友:
要换上一个吧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你写的是什么呀,看不懂,此显示器一小时后自动断电,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了 肯定要给一个赞的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锁定这个二极管 是一个个试的 还是这个二极管连的是PWR SW ?

网友:
楼主啊  原机的驱动板坏没坏

网友:
找到真正的问题元件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还是不知道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的维修经验

网友:
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15-09-29):
有的二极管确实就好

网友:
刚好有这种机,谢谢。

网友:
二极管(ZD006)有漏电现象这个怎么测试出来的?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很给力,感谢楼主提供,这样的遇到过,都是直接摘了按键板常开使用,

网友:
刚有一台一样的机,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了点亮了一会儿又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