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这样是不是没救了,y460

楼主(2015-08-25):
独显有时这样,有时装驱动蓝屏重启,集显可以用
重启

网友:
开机levono界面 两条像pcb样子的绿线

网友:
绿线是竖的

网友:
有救有救!

网友:
有救。但你肯定救不了。如何是客户机,还是找“师傅”修吧。

网友:
你是用户吧。送维修店吧

网友A:
石家庄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还可以修的

网友:
屏坏或者显卡 送修吧

网友:
可以修的.首先要判断是什么引起的故障.显卡,屏幕??

网友:
硬件问题,送修吧

网友:
应该还有救吧,

网友:
主板问题 送修吧

网友:
有修好的可能的 找个专业点检修吧 祝你好运

网友:
一般是要送修了,但是是驱动没装好的话可以重新装驱动,只要是能进安全模式,进去卸载独显驱动重新安装,如果能进安全模式的话可以试试,不行的话送修吧。

网友:
这屌机器我也今天修了一个 我是改了集显 但是我的现象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补充两个图片

网友:
独显坏了,不是维修的估计就要送维修吧,要不你拿吹风机试试

网友:
干掉独显 馊主意

网友:
送修吧,笔记本这些事不是你拆开机子就能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