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集显 显卡驱动装不上 ?

楼主(2015-08-25):
联想B470 集显 显卡驱动装不上 ?
来时死机要求装系统,装WIN7  XPA都不行,拆机发现主板修过,集显供电出不来,直接从1.05V 拉过来的。
这机器一般都是铁壳管子的问题,把CPU供电的两对上下管都换了,发现其中一个上管下面已经发黑,现在装XP不解压驱动能装上了,进系统之后偶尔会死机,装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本来CPU供电只有两组,中间一组是自己补上去的,也没有作用)
请教大家,这是什么情况啊  ?

补充内容 (2015-9-22 10:32):
补充一下,这个集显供电 不是我这样拉过来的,原来在其他地方修过,而且用过一段时间了

网友:
小白,进来瞅瞅。帮不上忙!

网友:
集显供电不出来会显示?

网友:
换过U没?这机器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坏的,U也跟着坏的很多见。接机器我都先测U有无问题再报价开搞。

网友:
这种直接给集显电压应该行不通吧,时序都错误了,再说了集显电压是过了内存才出来的,还是按着时序修吧

网友:
这板修成这样了,到你这儿基本就算报废了!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
先把集显供电修出来啊

网友:
换个U试试呢

网友:
这样不行的,正常集显是0.45V的

网友:
换CPU就好了,一般都是CPU坏了

网友:
什么结果  说下

网友:
没修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一般  到这一步先换U

网友A:
联想B470的,CPU及其供电IC,上、下MOS管全换基本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B470的,CPU及其供电IC,上、下MOS管全换基本能好。

全换了 ,新的换了两组都没好,CPU都换了 ,所以才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换了 ,新的换了两组都没好,CPU都换了 ,所以才纳闷

你应把集显供电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这样飞线肯定不行了,

网友:
这样飞线肯定不行的,先把集显供电修出来,再换个CPU试试。应该就是这样的,这机子就是爱烧集显供电和CPU的集显模块导致能显示,但打不上驱动

网友:
哥啊,你这是直接拉个电压给集显当供电,你这是瞎搞啊,时序都错误了,b470的铁管貌似是可以搞掉一对的,先按时序来修吧

网友:
学习型社会,膜拜中

网友:
应该先修供电。直接拉个电压肯定不行

网友:
这样能行的话,那修板还是事吗,缺什么就给什么

网友:
此机子要--
精修吧。

网友:
U有问题了吧 换个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