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 400 SEL P4

楼主(2015-08-25):
插上市电,插头声音比平时大一点,就启动不了,16脚就没有Power on +5v电压,求解?,

网友:
查辅助供电电路。

网友:
次电有300V,辅助供电对地没有+5V电压,

网友A:
如果9脚没5V  就查300V修待机电路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9脚没5V  就查300V修待机电路

没有5v,经常是那个元件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5v,经常是那个元件导致

2个大电容上300V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5v,经常是那个元件导致

看看我的帖子对你修电源很有帮助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帖子对你修电源很有帮助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300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正常,,,,,

顺着连接紫色线的变压器就是待机电路 待机初级一般的大电容相连。

网友:
修辅助电源吧,如果能修的话、
修出+5VSB之后再说其他的

网友:
如果300V正常,多是待机电路芯片(如P1014之类)坏了,测一下待机电路有没短路,变压器初级绕组的电阻是否有4欧以上,有就可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