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712P 不过内存

楼主(2015-08-25):
开机电流跳到0.6就不动了  有没有什么通病啊

补充内容 (2015-8-26 10:58):
刷bios好了,其中一个bios好像还坏了,元件号UH5

补充内容 (2015-8-26 11:01):
不过刷了bios还有个问题就是开机显示好慢,哎这个估计没得弄了

补充内容 (2015-8-26 11:23):
下面传了bios  有需要的可以下,

网友:
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有换过CPU和内存测试部不。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各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楼主信息太少!!!条件都不测试下,就说不过内存。唉

网友:
这个板号是什么型号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提供一些测量数据 便于分析
这样求助 太笼统了

网友:
除了查通病还会不会点别的,你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这电流貌似是显卡过不了

网友:
这样的信息大家都帮不了你啊

网友B:
刷BIOS   百分之90能好

网友:
各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至少说清楚点我们好给你判断故障啊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百分之90能好

是刷bios好了

网友:
就集显供电没出来 其他的全有了 所以才说没过内存的,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刷bios试试

bios已刷好,其中还有个bios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刷bios试试

bios已刷好

网友:
楼下有bios  需要的可以下

UH2 4MB_ LA-8713P.rar

UH5 2MB_ LA-8713P.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