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我来骗积分了 yeston g41c v2.1无PCI复位维修。

楼主(2015-08-25):
拿到主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上电干 点开关发现诊断卡灯常亮,没有复位。

维修没有PCI复位这种故障一般从供电开始 测量到内存供电1.6V

接下测量南桥供电1.1V

北桥供电1.2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3V

时钟也有1.6V

PCI-E A11脚0V,PCI A15也是0V 问题来了

到这一步维修故障很明显了 供电和时钟都正常就只有两个PG----南桥----IO本身问题了 我比较喜欢去找CPU管理芯片先,因为好找,芯片是RT8802,PG脚是2脚

经过一阵乱点 点出了一个电路 其实G41主板产生VRMPWROK这个信号都是差不多的 心中有图才乱点 如果我跑线 我头都晕。

在主板测量的时候 我测量第一个三极管输出端0.7V 说明PG1.2V很正常的导通这个管子了 后来我再测量第二个三极管的输出端0V 这里忘记照相 心里想第一个管子都正常导通了 没有理由第二个管子输出端不是3.3V 现在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第二个管子本身不良和上拉电阻出问题 我就只要换个管子先咯 拆下来换个好的上去 代码一路飞奔 维修结束。看了我帖子的人 维修故障是有点简单 但是发帖子很辛苦的哦 希望看了可以加一点积分鼓励鼓励新手前进得道路啊 记得没有去【迅维】的时候 还是只会在家打游戏的孩子 说多都是泪啊

二零一四。。 + 5 赞一个!

网友A:
不错,小伙有前途。。。VRMPG 三极管爆掉换掉OK。。。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小伙有前途。。。VRMPG 三极管爆掉换掉OK。。。GOOD

呵呵,谢谢你啊

网友B:
说的简单,修着费神啊。。多来骗几次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简单,修着费神啊。。多来骗几次是应该的

现在大热天 维修板子是很累啊

网友C:
呵呵,又见“二八捅” 同志 修板了 看来生意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又见“二八捅” 同志 修板了 看来生意不错嘛!!!

我都差点饿死了,哎,你怎么了,开店了吗

网友:
分析推理的不错,我等小白受益非浅啊。

网友D:
楼主牛叉,精华呀!!!基础很好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谢谢分享!

网友E:
一代大神就此诞生啊!

网友:
给你顶一个

网友F:
  维修台 干净整洁! 5s   工作 做的不错啊 lz

网友:
顶起来   修的好嘛

网友:
像这样的骗子还是多多益善。

网友:
来骗积分了!加个分

网友:
还真的是来骗分的 呵呵

网友:
同门师兄弟,修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G:
这里第二个管子不良应该是本身CE之间阻值短路。

网友:
去过【迅维】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H:
不错哦。数主分析不错,为什么不分享你的图纸和BIOS呢。

网友:
有理有据,理论扎实啊

网友I:
想请教一下“第一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为什么RT8802的第二脚的PG的1.2V高电平到达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之后从C极的输出端输出0.7V的电平的,三极管的B极最高不是0.7左右吗

网友J:
8802的 很多都是转换到南桥的VRMPWGD问题,,小三极管出问题多,梅捷的也很多,,,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
故障简单 思路清晰

网友K:
问下楼主  你们修台式机主板都是多少钱的  如果30块需要这么费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牛叉,精华呀!!!基础很好

呵呵,我现在也在远程听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代大神就此诞生啊!

不敢当啊 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台 干净整洁! 5s   工作 做的不错啊 lz

我天天店面关门都擦一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这里第二个管子不良应该是本身CE之间阻值短路。

ce是什么   解释下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第二个管子不良应该是本身CE之间阻值短路。

恩,说的对,CE短路,3.3V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哦。数主分析不错,为什么不分享你的图纸和BIOS呢。

这个没有图纸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想请教一下“第一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为什么RT8802的第二脚的PG的1.2V高电平到达第一个三极管的B极,之 ...

三极管导通有个压差的,压差就是0.7V,0.7V去到第二个管子是导通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8802的 很多都是转换到南桥的VRMPWGD问题,,小三极管出问题多,梅捷的也很多,,,也是这个芯片。。。

恩,我也感觉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下楼主  你们修台式机主板都是多少钱的  如果30块需要这么费神吗

我们同行40块,我这边不是大城市,半年都维修不到10台笔记本,就是说要努力搞台式机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ce是什么   解释下    不懂啊

三极管有B E C极,B极是输入 E极一般接地 C极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恩  不错 【迅维】就是出人才的地方

网友:
楼主DIY的电源很NB

网友N:
要是这VRMPWROK正常,继续查什么,在什么位置可以查到

网友:
好  继续努力 再创佳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要是这VRMPWROK正常,继续查什么,在什么位置可以查到

这个信号正常,查ATX电源发出给IO的PG一般5V,再查IO发出的PWROK信号给南桥3.3V

网友N:
听你这么讲又想起来了,几年前学过的

网友:
修的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听你这么讲又想起来了,几年前学过的

很好,我已成功勾起你童年的回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导通有个压差的,压差就是0.7V,0.7V去到第二个管子是导通不了的,

三极管导通的压差由B级工作电压值来决定,你说的压差0.7V也可以指的是内部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有B E C极,B极是输入 E极一般接地 C极就是输出电压

这个要看三极管的导通沟道类型,一般PNP的是B级输入,C级一般接地,E级就是输出电压。

网友:
楼主这叫实力不叫骗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ce是什么   解释下    不懂啊

是三极管的集电极C和发射极E,看来兄弟要先学习基础了。

网友O:
迅维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几片了  发帖很累+分

网友P:
我也经常修这问题只是没修好过!

网友Q:
一针见血,这么快找到问题了,听LZ 说心中有图,真是了不得啊

网友:
实地培训的功底都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迅维真是个好地方.......

可以说是吧,自己努力点,不怕学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经常修这问题只是没修好过!

多看看其他厂家的图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针见血,这么快找到问题了,听LZ 说心中有图,真是了不得啊

多找点厂家图纸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说是吧,自己努力点,不怕学不会

也是,有机会去迅维好好学学

网友:
思路清晰,基础扎实,来板必秒,一代大神!!

网友:
我最怕信号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ce是什么   解释下    不懂啊

三级管 分 三个级 B  C  E

网友R:
又是一个VRMPWRGD转换电路出问题!RT8802的PG有没有经VTT_OUT_R再上拉,还是总线直接上拉?

网友:
修的很好。顶一下

网友:
其实修主板真不容易,支持楼主

网友:
小伙缝隙的不错

网友:
又是一个控制三极管的问题,导致拉低上啦过去的南桥的另一个PG。好经验

网友:
RT8802   都有这个毛病   不管是AMD 还是英特尔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是用到这个芯片的 没有复位的 前面条件都出的  都可以去找这个信号,我应急维修就直接下掉两个三极管 管它呢 赚不了多少钱 直接下掉也可以上拉的3.3就会直接到南桥了   修好太多片这样的故障了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发帖子

网友:
不错,有思路,没有复位,找PG  vrmpwrgd  pwrok  查南桥 ,IO  历害呀

网友:
分析推理的不错!没有图纸的情况下线路跑的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又是一个VRMPWRGD转换电路出问题!RT8802的PG有没有经VTT_OUT_R再上拉,还是总线直接上拉?

总线直接上拉。

网友:
厉害啊 直指要害  ,往往维修 要很长时间的

网友S:
怎么确定三极管是  PNP 还是NPN

网友G:
引用 网友S:
怎么确定三极管是  PNP 还是NPN

这两个三极管都是起到开关作用,判断三极管三极管是  PNP 还是NPN,可以通过C E级电流输出方向来判断。

网友:
好贴,必须要支持一下,收藏为精品

neco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修机器感觉都跟玩似得,动态图片真好看,好给力哦!

网友T:
npn pnp 分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T:
npn pnp 分不出来

很好区分的,建议你多去看下电子基础知识。

网友:
台式机修的少啊,没什么经验!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主板以荒废。。飘过学习下。。。。。

网友:
无图修复,技术精湛啊

网友U:
其实后面的那管不用装上去也可以的。是吗?

网友:
分析推理的不错,楼主很给力。

网友S: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三极管都是起到开关作用,判断三极管三极管是  PNP 还是NPN,可以通过C E级电流输出方向来判断。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吗

网友:
【迅维】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吗

也可以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判断三极管导通工作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其实后面的那管不用装上去也可以的。是吗?

是可以不用装上去,两个开关二极管组成的其实就是门电路工作逻辑。

网友:
思路清晰,定位准确,值得学习

网友:
顶一个,我等小白还在前进的路上。

网友:
楼主很给力  帖子很经典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得也很到位

网友:
迅维一期额 学费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区分的,建议你多去看下电子基础知识。

是的 基础比较薄弱

网友:
流畅的维修过程  楼主高手

网友V:
三极管漏电了不受控

网友:
用线  直接跳过  3.3 直接接过来

网友:
梅捷跟昂达也有这个问题的  拆掉一个就可以用的  没复位的 没电压的也是

网友:
果然不一样。这么理直气壮

网友W:
楼主思路如此清晰,说还在远程听课,我都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三极管漏电了不受控

三极管很少漏电的,本身损坏只有击穿不良现象出现,本身CE级之间阻值短路,相当于长期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W:
楼主思路如此清晰,说还在远程听课,我都不信

知道什么叫学海无涯不,报名远程是为了学新的东西

网友:
主板啊主板,,现在不怎么想修破板了,主要是同行没价格,而且修复率低,新架构越来越难修,没资料,,,

网友:
大神级,这板换个地方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好几个牌子的G41都喜欢出这个问题

网友:
【迅维】基地是培养维修工程师的摇篮,许多人向往。

网友:
路过看看你们的维修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说的简单,修着费神啊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对我有帮助,希望长来骗分。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一块没修好的,完全没有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知道什么叫学海无涯不,报名远程是为了学新的东西

哦我懂了

网友:
我维修苹果板子遇到的报警声:一声无内存。三声跟内存也有关系。重点检查内存及插槽。

网友:
CPU供电芯片那边的PG引起的无复位真多。

网友X:
pci-e A11 和A15是PG吗

网友:
理论很扎实,修起来就不是问题。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     都是很赞

网友:
两个小三极管是CPU复位的一个开关,但现在很少坏了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一块YESTON CI945PL 酷神版,有没有也是没有复位,可是我在电源管理芯片上找这到三极管的脚,没有相联的,怎 么回事,有没有电路图发来看看

网友(2015-09-25):
认真做一件事就是不同,就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X:
pci-e A11 和A15是PG吗

不是PG,是复位信号电压测试点。

网友:
没有复位的在供电  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先找2个pg。。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啊

网友:
楼主脑海画图能力不错。我虽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还得画到纸上

网友:
谢谢分享。。!多来学习学习各位前辈的思路。。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给力啊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梅杰G31也是 供uai电都有 没复位的 是VRMPWRGD的上拉电阻坏掉的

网友:
这板挡29怎么修

网友:
第二个3三极管CE直接短接可以吗?

网友:
NPN和PnP的三级管有时真很难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