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2不触发

楼主(2015-08-25):
宏基4752插电待机电流0.035A,没有3V5V待机电压,3.3v电感对地阻值为0.009,5v电感阻值为349,按开关不触发,3v5v电容已换过,求指教

网友:
你都量到了3V对地短路了啊,看看下管还短路烧鸡呀!

网友:
追查3V短路的来源  看一下哪里问题引起3V对地短路

网友:
电流高,有小短路

网友:
板号多少啊

网友:
不会烧鸡大发?

网友:
直接烧鸡啊   电感短路了啊

网友:
果断烧鸡大发伺候

网友:
升压15V电压电路问题从19V直接1M电阻到升15V点上

网友:
3v短路排查后级 …… 可以考虑烧机法 重点监测EC 桥等

网友:
       你都量出来3v是短路的为何不烧机了

网友:
正式维客还会问这问题,真不知道你咋混的

网友:
我去!!!!你3v电感已经对地短路了这还没思路啊!你待机0.03这待机偏高啊 !因为3v有问题,所以导致的5v出不来!!!!!!

网友:
直接烧呗

网友:
必杀!烧鸡大发

网友:
只能好好找了

网友:
4752好多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