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无线网卡

楼主(2015-08-25):
我有一台笔记本  装了和没装一样的   怎么判断是  无线网卡的问题  还是 其他什么的问题啊

网友:
你是什么笔记本?  无线网卡吗

网友A:
这个说的不全啊?你装了网卡,有没有打驱动,驱动对不对。这些排除后,再考虑网卡接口等。

网友B:
做个系统不行,就直接换个试试了

网友:
说的不清楚
估计是无线网卡本身的问题了

建议你找个专业地点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不全啊?你装了网卡,有没有打驱动,驱动对不对。这些排除后,再考虑网卡接口等。

都找不到 那个设备 怎么打驱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系统不行,就直接换个试试了

我就想知道怎么去检查  是无线网卡的问题还是 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