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5-08-25):
主板  不跑码有复位   怎么查啊  是不是信号问题

网友:
1查一下转换电压,查DMI,SPI总线,BIOS,之间是否通信正常。
2  换CPU,内存,刷BIOS.
3 查一下外设。
4 换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按时序来,什么没有干什么!

网友:
说的不明确,估计都帮不了你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就按时序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打一下南、北桥的地址,数据线阻值。

网友:
好多主板都是这种问题。一般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查芯片条件

网友:
检测卡或者假负载等……

网友:
先打下各对地阻值,然后按照时序,供电,时钟,PG,复位,然后各个总线,接着bios,桥试试吧,我也好多不开机的修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误导你

网友:
先换CPU   再刷BIOS,然后IO 干桥,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很多,先软后硬是原则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感觉bios有问题先刷下,压压桥,压压cpu座会不会空焊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来考虑其他的

网友:
不跑马按不跑马修咯    供电时钟复位  然后刷BIOS

网友:
时钟,复位如何检测

网友:
不跑码有好多问题,,你可以说说是哪个主板,厂家不同,,可能有通病哦。。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查一下总线。

网友:
去迅维吧,你需要学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