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暗屏求住

楼主(2015-08-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70  暗屏,其他都正常,就是背光不量,     拆机后,加点直接测量屏幕接口,发现只有几个3.3V,,查了下图纸
测量1脚2脚+LEDVDD 无电压,,R813  一头有19V,另一头却为0V。。怀疑是被拉低的,断电后测量1脚2脚对地直接导通

后来发现是这个电容坏了,撬起后测量1脚对地正常了 !以为问题解决了
结果加电测量1脚还是0V。。。R813还是一头19V ,,一头0V ,,由于没有电阻可换,尝试用飞线两头直接
加电后测量后吐血了,。。。。问题依旧,,,而且1脚对地又导通了,,问题是断电时测量对地是不导通的啊,,,头疼中,求帮组

补充内容 (2015-8-26 14:19):
思路都没问题,就是这R813的问题,飞线一下就好了,开始没飞好,,所以才没亮,现在OK了

网友:
换张屏后你就发现它不短路了滴

网友:
屏里面的板子短路了吧

网友:
后级还有屏线 和屏 先排除下很简单  祝你好运

网友:
先得找出短路是在板上还在屏上。

网友:
这个电容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要用点位图对照看的,我点位图有了,软件没有,,哪位发一个,谢谢啊

网友:
不接屏也没+LEDVDD输出吗?把屏拆下一检查就知道了,屏上电容或者背光芯片短路造成。

网友:
看看屏是不是短路了!往后就屏线和屏了1屏街口一般不会有wenti

网友:
你可以发现屏幕上的短路

网友:
好吧,怪我飞线没飞好,重飞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有短路?,,后级

网友:
看帖解决问题,高手如云啊!

网友:
原来是楼主的线没飞好,一般暗屏的测一下有没短路,开启  之类的   再就换个屏试一下呗

网友:
拆屏有没有电压,有就是屏上部分有问题了。

网友:
把屏放到别的机子看看 先得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找张屏试试,如果是屏的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有可能升压电路短路了

网友:
我修到过 暗屏的 屏线 屏都没问题  换LVDS走的南桥  换南桥也不行 把显卡节点断开还是不显示 这机器本来拆显卡上官都会显示的   没修好  最后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