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触发

楼主(2015-08-25):
LA-4103P 不触发,。没有3 5V
不触发

网友:
B+有吗?待机电源条件具备吗?

网友:
先看保隔离过了没,或者35v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了1

网友:
隔离过了没有啊 然后在看3 5v

网友:
是不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你这个是仁宝的 典型的点火回路问题啊

网友:
这个通病发像是BIOS 电流多少呀?

网友:
电源头边上的灯 什么 色的?

网友:
说清晰点啊

网友:
目前只能帮你顶起。

网友:
楼主真牛,问那些大神问题就这么简短几个字

网友:
没有3和5,公共点有么?开启有么?外围正常不,后继正常么?来点具体的数字啊

网友:
先看保护隔离是否正常、不正常修复,正常查看系统供电IC、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洁了 待机条件查了么

网友:
说详细点 我们还判断

网友:
查下系统供电正常不

网友:
隔离保护过了看下系统供电条件

网友:
看看过保护隔离了没有 查一下3 5V待机芯片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楼主真是意简言赅

网友:
查3 5v芯片条件啊

网友:
3V 5v条件够没,启动有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