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那位师傅有EVO_BLUE 2.0 750W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5-08-25):
坛里那位师傅有EVO_BLUE 2.0  750W电源电路图,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
放心吧这个指定找不到图

网友:
除非你自己跑线画一个。

网友:
这个淘宝有卖吧

网友A:
电源看来标定功率蛮大的,750W?

网友B:
刚好碰到,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电源有何故障?.....

谢谢        无输出,保险坏,300V过流电阻坏,待机开关管坏。这个电源看上去很不一般,所以想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碰到,楼主修好了没

原因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看来标定功率蛮大的,750W?

和普通的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