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kGenius 有些电脑上是不是不能启动?

楼主(2015-08-25):
家有一台台式机及一
笔记本
,DiskGenius 在笔记本上能运用,为什么在台式机上不能启动?
笔记本

网友:
能启动,只是分64位和32位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我两台电脑上都能用,不过系统都是win7 64位的

网友:
一般笔记本可以,台式机也可以,最好就运行32位的,兼容性好些

网友:
不管台式 笔记本 都能同 。。。

网友:
可以的,是你系统关系。你可以重装下系统,保证可以运行。

网友(2015-10-08):
你的系统有问题,软件在这些系统都测试过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