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跑了两天线,今天大功告成

楼主(2015-08-25):
不知有没有错误,有请同行们指正,感激感激,没有拿去用,这是LED走字屏电源电路

网友:
来点过程呗。什么问题啊、

网友:
好不好跑,能画出来值得青年

网友:
220V电压经整流通往MOS管,两管振荡产生电流变化,次级线圈得到电压,另一路经T1线圈产生5伏电压以供输出,
只是通过芯片TL494CN如何保护的我还没分析透,不敢多讲,这需要高人指点了

网友:
厉害,要是我早就晕了。

网友:
lz确实厉害,led开关电源拆开我就不想看了,lz居然画出来了,画的还很整齐,我以前也画过,但是只有我自己能看懂

网友:
我只能说 高手大隐于论坛啊!

网友A:
这只画了二路供电啊,升压部分没看到啊?

网友:
这是显示器还是液晶电视??????

网友:
led 走字屏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画了二路供电啊,升压部分没看到啊?

这是根据电路一步一步画出的,这不需要升压啊,只需要有震荡变化次级能产生5伏电压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