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 Note (联通版)刷机教程

楼主(2015-08-25):
红米 Note (联通版)刷机教程
1.      点击下载 最新版线刷宝,下载安装。
可直接在 线刷包 免费下载红米 Note (联通版)线刷刷机ROM包

2.      连接USB数据线连接电脑,选择已下载完成的ROM包,点击“开始刷机”。
3.      驱动更新。
刷机前必须安装相应品牌机型的驱动,否则无法刷机。若您无法判断是否已安装驱动,建议点击“是”,同时在“退出前不再提示”打上勾。若已安装驱动可跳过此步。

4.      显示驱动更新界面。
小白用户可按提示进行操作。安装驱动前请关闭所有不相关的应用软件,以免冲突。同时断开已连接手机,避免安装后需要重启。完成以上步骤,请在“我已完成以上步骤,同意继续”中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
刷机高手可点击“高级模式”,选择相应的驱动进行更新。

5.      安装驱动

6.      驱动安装后,点击“完成”,进行ROM包分析,接上手机。

7.  ROM包分析完成后请按真实界面(下图为演示图)或下方操作步骤中提示,手动操作来进入刷机模式。
a. 断开数据线并将手机关机,拆下电池,等待约30秒
b. 按住 音量+ 不放
c. 先装入电池,再马上连接手机
备用方案1:步骤2改为 音量-
备用方案2:步骤3改为 先连接手机,再马上装入电池

8.      进入刷机模式后自动开始刷机。

网友:
牛哦,比起三星的爽多了,

网友:
我都是卡刷的,线刷只是用来救砖。

网友:
很高兴,终于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用线刷宝,这个工具了,不过我觉得线刷宝 还不是真正的线刷,真正的线刷是打不开手机桌面,无法打开 手机USB调试 ,刷好的才是线刷

网友:
小白,表示,如果手机成砖头,我就会用一下,

网友:
线刷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