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 笔记本现在电脑运行慢 上网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8-25):
本人现在遇到电脑运行很慢,觉得现在的XP系统  C盘分区10G   和 WIN7  系统  20G   已经不够用。
请问现在的电脑  1      装XP系统                     C盘分区多大才会运行速度快上网不卡
                          2      装WIN7系统                 C盘分区多大才会运行速度快上网不卡
                          3      装WIN8系统                 C盘分区多大才会运行速度快上网不卡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不是吧,我装系统XP最少30G以上,win7都是50G以上。

网友:
以前的XP分10个G可以,现在装XP感觉好卡。win7分20个G也好卡

网友:
我倒没觉得,运行快慢与C区大小有直接关系。还是看配置吧。内存大些还是比较好。

网友A:
时间长了器件老化了,会慢的,我现在装系统都是C盘80G,客户感觉会快,

网友:
现在的新电脑,如果是500G的硬盘,C盘我一般都是分100G,不管什么系统

网友:
现在的机器最低得分50G因为现在的系统封装的越来越大,在加上系统不断的在更新,如果C盘分的太小运行系统的时候就会很卡

网友:
现在的硬盘,大了去,分大点无关。运行速度不完全取决于C区的大小。

网友:
有些瑞昱的网卡,开机以后会很卡。直到本地连接出来才会有所缓解.....这是瑞昱网卡的很多型号的通病,我个人并不喜欢瑞昱的网卡,反应迟钝。我现在用的网卡芯片,插上网线1秒就连接上,这是廉价的瑞昱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器件老化了,会慢的,我现在装系统都是C盘80G,客户感觉会快,

如果老机器的硬盘只有60G的硬盘怎么分区会速度快点?

网友:
既然是分享,为什么还要回复?怕没人气?

网友:
简直小气的可以 多分点给C盘 好像其他盘缺那么点似得

网友B(2016-07-15):
c盘我都分50g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盘我都分50g以上的

和我一样,分的太小了马上就用完了,客户还的说你技术不好,回来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