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0G+ 无桥供电经验总结

楼主(2015-08-26):
一台映泰A880G+主板,加电不亮,诊断卡复位灯常亮,IRDY灯常亮,供电,时钟不正常导致复位不正常,开始测量各路电压,测到桥供电时无电压,CPU供电无电压,桥供电采用FP6321A已有VCC供电12V,以为电源管理坏了,查资料RT9214可以代换此芯片,换掉电源管理后还是一样的症状,因对AMD的板子了解的比较少浪费了不少时间,走了不少弯路,AMD的板是先有CPU供电,再产生的桥供电,接着开始排查CPU的供电电路,电源管理为L6717,经查图纸3脚为VCC供电12V,14脚EN为开启信号,供电正常无开启信号查图纸EN的来源于此处, 测量Q74的G级电压为10V左右,3V电压给EN信号提供上拉供电,此电路要想发出EN信号G极必须为低电平,因板子无元件标号,顺着板子一顿猛戳,查的实在无从下手了就将这片元件挨个换,换完103排阻后正常发出3.3V的EN信号,桥供电也出来了。 浪费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此附上图纸与BIOS,再有遇到同样故障的以此借鉴。
映泰A880G

网友:
非常感谢,我的板修好啦

网友:
恩。。很好的耐性。。。修的是技术啊。。。这个板我修估计要一两天。。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修这个板

网友A(2015-09-29):
感谢楼主老大,按你的方法搞好了一块,只是103电阻都是大的,最后在本本的主板上找到一个小体积的,再次感谢!

网友:
后来发现103的位置号好像标记错了。

网友:
是102排阻吧  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加思路,下图纸,给楼主加分

网友:
还是要根据师序一步步测才不至于陷于盲目不要一味瞎折腾

网友B(2017-06-12):
楼主标记的是102吧?103下面有好几个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标记的是102吧?103下面有好几个不知道是哪个

对,当时标记错了。一直没修改过来。但是方向是对的。

网友B:
我的是换了FP6321这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换了FP6321这个好的

现在的故障率如果没有图纸都懒得研究了,板卡又不是很值钱。有那么跑电路的精力,还不如做点别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老大,按你的方法搞好了一块,只是103电阻都是大的,最后在本本的主板上找到一个小体积的,再次感 ...

能对大家提供帮助,我很高兴。

网友(2018-06-06):
有映泰A880GZ的图纸吗

网友:
有映泰A880GZ的图纸吗: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C(2018-09-02):
现在的故障率如果没有图纸都懒得研究了,板卡又不是很值钱。有那么跑电路的精力,还不如做点别的呢。
说的也是

网友:
现在的主板连个编号也懒得的标上,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故障率如果没有图纸都懒得研究了,板卡又不是很值钱。有那么跑电路的精力,还不如做点别的呢。
说的 ...

是呀,现在我都改行了。现在的市场真是把维修的逼上了绝境了。笔记本还能凑合点。

网友:
修这样的板也是没事做吧,,一起主板才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