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55E 花屏

楼主(2015-08-26):
各位大师:
上半年主板 现在还没有好,本屏幕花屏开机满屏坚线, 外接 一切正常 前几天 又接了一台 试了屏 和屏线 都是好的。 请教各位大师
SONY m754h MBX-190 REV 1.0
主板

网友:
既然都是好的 那就干显卡吧!还考虑啥呢、

网友:
干 显卡试试看

网友:
再不行搞下显存

网友:
如果屏与线是好的,故障现象是LVDS数据干扰,打值看看。

网友:
显卡已经换原装全新 外接一切正常,跑3DMAK 都正常。 本屏 就不行

网友:
那就换主板呗。。

网友:
换显卡后.屏码片不行?还是换其他品牌的屏可以?

网友:
更换另一个 主板 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屏线都是好的?

网友:
会不会 是 背光 没有正常 工作造成的 背光电路 在主板上

网友:
全新的显卡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试试了吗?

网友:
今天又换了显卡 还是不行

网友:
各位大师 华硕工程师 帮帮忙

网友:
我修机 是为了修好机 而修机 不是为了了 钱 为钱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哈哈

网友:
看看是不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显存的供电

网友:
多明显的显卡的毛病

网友:
明显显卡故障。换 一个试试

网友:
SONY的有一些小开关调一下看看

网友:
再不行就是其它的问题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