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求助,AOC E2251FW显示器,刷程序后面板功能紊乱。

楼主(2015-08-26):
一台AOC E2251FW显示器,上电无反应,怀疑程序问题,于是从本站下载后刷新,但原机芯片25LD020无法写入,只好更换为一片25L4005,刷入程序后可以点亮,但是貌似面板功能紊乱,有时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有时则自动切换各种功能,现在怀疑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触摸芯片的问题。求各位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E2251有很多种程序的,你刷对了吗?提供对内机种,我给你正确的

网友:
程序没有刷正确

网友:
这型号的,必须先把触摸板搞好。才刷程序。

网友:
论坛大神真多,好人也多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量一下触摸的5V供电有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2251有很多种程序的,你刷对了吗?提供对内机种,我给你正确的

你好,机种代码如图所示,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有时候不一定哪个好用,我有一次刷了好几个才好

网友:
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机种代码如图所示,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您好,感谢您提供的程序,这个程序刷完后,依然没能解决触摸板紊乱的问题,而且这个程序,开机不显示AOC的LOGO,开机无信号即出现全屏红绿蓝白黑五种颜色变化.而且菜单语言总是英文,即使改回中文,下次开机还是显示英文.只好刷回原来的程序了.可能这机的触摸板确实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感谢您提供的程序,这个程序刷完后,依然没能解决触摸板紊乱的问题,而且这个程序,开机不显示AOC的LOGO ...

跟据你说的,触摸应该是硬件问题,检查触摸板的连线电压,开机无信号变化的那个是正常的,你重置一下就行了,厂工的程序是没有初始化,

网友:
程序没刷对吧  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