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26):
主板不插4p不掉电或者不装cpu不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掉电都是开机几秒就掉,后来断开vrmpwrgd发现不掉电了测量个电压都正常,最被我怀疑的cpu供电也正常搞不清楚什么地方坏了求个思路,一拉高vrmpwrgd就掉往后面查什么呢?

网友:
加一下核心供电看一下

网友:
以前这种情况修过是换电源管理芯片好的

网友:
拿下内存不掉,说明应该是内存后的故障:内存没有过,显卡没有过,外设检测错误。。。。。

网友:
供电都有的?   刷个BIOS先

网友:
桥问题也会的,你也要考虑在内

网友:
IO旁边的822换了就行,右上角的

网友:
vrmpwrgd的上拉电阻?

网友:
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供电正常,刷个BIOS 试一下吧。

网友:
上拉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呀,最近遇到一V星的高端板,所有的供电都出了,复位时钟也正常了,BIOS也刷了,就是一直掉电重启,也找不到图纸,也没思路了。

网友:
找个好点的BiOS刷下!

网友:
你可以先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映泰的G31  G41 北桥爱虚

网友:
试过7楼的方法吗 822

网友:
io附近没有882排阻啊!

网友:
直接把CPU芯片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