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z92j硬盘发热求助

楼主(2015-08-26):
该本本是老式IDE接口硬盘,开机半小时后硬盘温度达63度,鲁大师不断报警,最后蓝屏,怀疑硬盘问题,换一块故障依旧,不知道是硬盘接口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摘硬盘后在PE下运行4小时,硬盘接口不发热。求助老师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大卸8块,清灰完毕后检查无果,故障依旧。

网友:
硬盘报警???从来没遇到过!  再说了  鲁大师  60多度 就报警了嘛?

网友:
有谁知道,我也很想知道,这种故障很少见

网友:
鲁大师80报警吧

网友A:
你把鲁大师温度报警从新设置下就OK了

网友B:
与温度关系不太,是不是硬盘坏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温度关系不太,是不是硬盘坏道了

硬盘用MHDD查过,没有坏道,换硬盘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鲁大师温度报警从新设置下就OK了

报警和这没关系,关系是硬盘温度过高后,本本会蓝屏,不能工作。

网友C:
也别直锁定硬盘温度,说不过跟笔记本其它有关呢,你都换过硬盘了,看一下显卡,CPU温度有没有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别直锁定硬盘温度,说不过跟笔记本其它有关呢,你都换过硬盘了,看一下显卡,CPU温度有没有高的。

鲁大师开着检测,显卡和CPU温度还算正常。